[技术讨论] 地环路干扰及其抑制方法

楼主(2022-02-11):
地环路干扰及其抑制方法

网友:
地环路干扰是一种较常见的干扰现象,常常发生在通过较长电缆连接的相距较远的设备之间。其产生的内在原因是设备之间的地线电位差。地线电压导致了地环路电流,由于电路的非平衡性,地环路电流导致对电路造成影响的差模干扰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