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默认管脚是高还是低

楼主(2022-02-11):
FPGA默认管脚是高还是低,求大神给指导指导

网友:
FPGA默认管脚是高的

网友:
    一般可以通过某个pin设置,可以设置成上拉或高阻

网友:
    是高的,这个默认都是偏高的。

网友:
    看一下其他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这个在设计的过程中可以设置的,上拉/下拉/高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