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allegro17.2 从原理图向PCB导出设计时(export physical),报错

楼主(2022-02-11):
Error: Schematic supports automatically creating XNets using DML but the Layout will not automatically create any XNets. Change setting in Layout or Schematic, re-generate files, and re-run the flow.

网友:
这个错误是指原理图中支持自动创建Xnets,但是PCB中不支持自动创建Xnets,所以更改PCB或者原理图的设置,然后再生成一遍网表。

网友:
Add the following to your <normally home folder>/PCBENV/ENV file:  set CDS_XNET_STATE_UI=1

Restart the tool and open Constraint Manager

In Constraint Manager, select Tools > Options and enable the option "Create XNets and Differential Pairs using DML Models "

Save the design to a new name and try running the flow again.

I intentionally stated to save the design to a new name so you have a back-up before making any changes running the flow. :-)

NOTE: If there are any XNets that are auto-generated in the design, without DML assignments, they will be removed after running the flow. (It sounds like you don't have any XNets anyway but I figured I would mention it)

网友:
下一次再导线路会不会自己更改现有的constraint设置

网友:
想知道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