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pspice的参数扫描设置

楼主(2022-02-11):
如图所示:在psipce找到了parameters,双击添加“NEW COLUMN”确定变参数r 值,但是怎么与R4联系起来呢?仿真设置从10->50 步进10,结果好像没看到R4变化。看资料,变参数设置好有"{R}"。我还在哪儿没设置好?

网友:
R4的阻值写{R}这种形式,花括弧里面的就改成你添加的参数的符号r.

网友:
如果要多个参数同时变化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