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继电器和普通继电器相比优势在哪里?

楼主(2022-02-11):
光耦继电器和普通继电器相比优势在哪里?产品方面有哪些不同?

网友:
光耦继电器是一种全电子线路组成的元器件,它凭借集成电路工艺和电子元器件的电磁感应跟光特色来进行其防护和继电转化效果。

网友:
敏感度高,操作输出功率小,电磁兼容测试性好:固态继电器的键入作业电压范畴较宽,驱动器输出功率低,可与大部分逻辑性集成电路芯片适配不要加缓冲器或控制器。

网友:
前者方便,故障率高,价格贵

后者不方便,使用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