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分享]:导出dxf(源码)

楼主(2022-02-11):
    使用方法:附件解压到任意skill目录中。在allegro.ilinit中输入load("export_dxf.il")
    控制台中输入命令dbdxf

    如果想修改layer convertion文件,请在_dbCreatDxfFile中自行修改。
    如果想修改精度等参数,请参考HELP中的a2dxf函数自行修改。

    有问题请反馈,好用也可以回个帖支持下~~

网友A:
    楼主添加钻孔输出及异型孔输出就更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添加钻孔输出及异型孔输出就更完美了

    每个人要求的层不一样,源码都给出了。你可以自己加上。
    复制PIN那行和下面一行,把PIN改成VIA CLASS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每个人要求的层不一样,源码都给出了。你可以自己加上。
    复制PIN那行和下面一行,把PIN改成VIA CLASS就 ...

    我的意思是红色钻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红色钻孔

    请教一下,红色钻孔是哪种,没画过pcb,不太懂。
    理解了之后我可以加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红色钻孔是哪种,没画过pcb,不太懂。
    理解了之后我可以加上。

    您现在导出的只是螺丝孔的焊盘,但是螺丝孔的实际钻孔是没有导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现在导出的只是螺丝孔的焊盘,但是螺丝孔的实际钻孔是没有导出的

    您是指需要导出所有钻孔(包括via,through pin)的内径吗。我没找到有哪一层能显示孔径这个圈的。

    非要实现,只能生成一个user layer,把所有孔径的圆都画出来,再导出来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是指需要导出所有钻孔(包括via,through pin)的内径吗。我没找到有哪一层能显示孔径这个圈的。

    非 ...

    在BOARD GEOMETRY  DRILL_HOLE层生成钻孔的Shape,也在您的SKILL那里面加了一句fprintf(file "                   DRILL_HOLE!                            BG_DRILL_HOLE!\n\n")但是就是无法导出钻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BOARD GEOMETRY  DRILL_HOLE层生成钻孔的Shape,也在您的SKILL那里面加了一句fprintf(file "            ...

    有几个地方要确认下:
    1、这一行是加在OUTLINE!这一行下面吗。行错了会找错CLASS。
    2、drill_hole层的shape是真的shape,不是图形吧。
    3、有没有重新加载il或者重启brd。

    我刚测试了一下,随便新建了一个user layer,随便画了一个shape,然后把这个layer加进去,这个shape是可以生成到DXF里面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几个地方要确认下:
    1、这一行是加在OUTLINE!这一行下面吗。行错了会找错CLASS。
    2、drill_hole层的s ...

    感谢,找到原因了,生成SHAPE后,BRD必须存盘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找到原因了,生成SHAPE后,BRD必须存盘才可以。

    SOGA 貌似是这样。可以再加上这些。

    1. res = axlUIYesNo("输出DXF文件需要保存文件,点击YES保存,点击NO取消。" "Save Design" 'yes) ;;同意是否保存
    2.         when(res
    3.                 res = axlSaveDesign(?design nil)        ;保存BRD
    4.                 when(res
    5.                         ;;创建临时文件
    6.                         addr1 = "./top_layer.cnv"
    7.                         addr2 = "./bottom_layer.cnv"
    8.                         _dbCreatDxfFile(addr1 "TOP")
    9.                         _dbCreatDxfFile(addr2 "BOTTOM")
    10.                         ......
    11.                 )
    12.         )

网友B:
    打开当前文件夹   axlHttp(getWorkingDir())   效率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当前文件夹   axlHttp(getWorkingDir())   效率更高

    测试了下 确实噢。谢谢指导~~

网友B:
    res = strcat("a2dxf -u MM -a 4 -c l " addr1 " top " axlCurrentDesign())
    这里的  -u  -a  -c l 能帮忙解释下么?哪里可以看到官方的 .exe使用说明书呢?

网友B:
    我是录制好 .scr 文件,然后 axlShell("replay dxf.scr") 重播
    这样的话,不用在导出前存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s = strcat("a2dxf -u MM -a 4 -c l " addr1 " top " axlCurrentDesign())
    这里的  -u  -a  -c l 能帮忙 ...

    在Help里面就有说明。我也有点忘记了,但是是和Export ——DXF 里面的菜单都能对上。你看看HELP就都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录制好 .scr 文件,然后 axlShell("replay dxf.scr") 重播
    这样的话,不用在导出前存档了

    最好还是存下档,因为存档后的修改都不会在DXF中体现。

网友B:
    会报错
    ERROR: CNV_PATH environment variable not found.
    ERROR: Not able to open dxf file.
    Terminating program.
    但是dxf是正常生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报错
    ERROR: CNV_PATH environment variable not found.
    ERROR: Not able to open dxf file.

    不科学啊,,没见过这样的错。你更换过目录没?然后你用自带的Export——dxf... 试试,看看会不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现在导出的只是螺丝孔的焊盘,但是螺丝孔的实际钻孔是没有导出的

    我看论坛里有生成钻孔shape的il了,你那应该也有吧。以后我考虑自己也写一个,开源分享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论坛里有生成钻孔shape的il了,你那应该也有吧。以后我考虑自己也写一个,开源分享出来

楼主:
    这有大佬写了生成钻孔shape的skill了。
    先运行这个,再把这一层BOARD GEOMETRY/Drillhole加进去生成即可。我还是懒得写了。
    或者直接在dxf的函数里,加上drill_hole_by(),这样运行一次就够了。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34053-1-1.html

网友C(2022-05-05):
    用不了啊,能给qq号私聊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不了啊,能给qq号私聊一下吗

    报什么错,可以描述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res = strcat("a2dxf -u MM -a 4 -c l " addr1 " top " axlCurrentDesign())
    这里的  -u  -a  -c l 能帮忙 ...

    a2dxf这个在skill接口文档中没找到哇,请教一下这是可以直接调用的接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a2dxf这个在skill接口文档中没找到哇,请教一下这是可以直接调用的接口吗

    16.6以后都一直可以使用吧。16.6是可以的,再古老的版本我没测试。HELP文档里有。可以参考一下。
    如果不能用,可以试试增加安装目录的bin文件夹到PATH环境变量再试试。

网友(2022-06-14):
    威望不足,下载不了

网友E(2024-11-29):
    请教大哥两个问题:1. 函数是不是只有包含【Syntax】,才可以使用axlRunBatchDBProgram()
    2.axlShell()可以唤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大哥两个问题:1. 函数是不是只有包含【Syntax】,才可以使用axlRunBatchDBProgram()
    2.axlShell( ...

    差不多吧。

    axlRunBatchDBProgram只能执行批处理命令,也就是cmd里面能执行的都能执行。
    axlShell只能执行控制台命令,也就是allegro的控制台里面能输入的指令都能执行。

    比如记事本这种系统自带的,写了Syntax的都是批处理命令。
    比如能记录下来的宏、常用指令move这些,都是控制台命令。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不多吧。

    axlRunBatchDBProgram只能执行批处理命令,也就是cmd里面能执行的都能执行。

    OK,感谢大哥!

网友(2025-06-08):
    大佬,整合到一起,发生了错误,方便帮忙整合一下,给出完整的代码嘛?

网友(2025-10-01):
    谢谢共享源码,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