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连接网络后PADS9.3打不开!

楼主(2022-02-11):
各位大侠,我电脑是WIN7系统,昨天安装了pads9.3后,一旦连接网络PADS9.3就打不开,断开网络后就OK,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
卸载干净后,安全模式下把软件重装一遍,亲测OK

网友:
那是软件在验证版权!你可以拔掉网线开软件,软件打开后再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