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设计一个简单的电路

楼主(2022-02-11):
接入电源插座220V,要考虑电源正负极这种情况,输出12V,24V,5V

网友:
220V插座没有正负极,交流的。买个现成的电源适配器多好。

网友:
那个多输出的DC-DC 即可。。。

网友:
输出要考虑正负的,不知楼主需要多大输出电流,建议购买合适的开关电源为好

网友:
    先AC转DC,再DC-DC到想要的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