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使用LCR测试仪测量电子元件

楼主(2022-02-11):
当今电子元件的设计追求高性能, 而同时又致力于减少尺寸、 功耗和成本。 有效而准确的元件性能描述、 设计、 评估和制造过程中的测试, 对于元件用户和生产厂家是至关重要的。
电感、 电容、 电阻是电子线路中使用最为广泛的电子器件, 在进行电子设计的基础上, 准确地测量这些器件的值是极其重要的。 LCR测试仪是一种采用交流方式测量电感、 电容、 电阻、 阻抗等无源元件参数的装置。 用LCR测试仪测量元器件的参数时, 其关键问题是测量误差。 它的误差来源主要有两部分, 首先是LCR测试仪本身的内部误差, 其次是由不正确校准、 测试件的连接方法及不正确选择测量电路模型引起的。 一般连接方法越麻烦越能准确地测量出元器件的参数。
2、LCR测试仪校准
首先对测试仪进行开路校准, 开路校准主要是消除测试夹具与被测件相并联的杂散导纳。 其次是进行短路校准, 通过一短路条(用低阻抗的金属板)将高、 低电极相连。 短路校准主要是消除测试夹具与被测件相串联的残余阻抗的影响。
3、选择测量电路模型
对于小电容、 大电感来说, 电抗一般都很大。 这意味着并联电阻(R )的影响相对于小数值串联电阻(R )更加显著, 所以应采用并联电路模型。 相反, 对于大电容、小电感则采用串联模型。如图所示:
4、LCR测试仪与被测件的连接
4.1 2端子法
这种连接方法比较简单, 但由于接触电阻、 连接电缆的串联阻抗(r)、 连接电缆以及端子之间的杂散电容(c )会引起较大的误差。 如果不是中等级数量的阻抗,那么测试误差就会比较大。 一般用于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测试。 连接如图:
4.2 3端子法
对测试电缆和被测件进行屏蔽, 通过抑制杂散电容,减少对高阻抗测试的测量误差。 一般用于小电容的测量。 为了将测试引线的杂散电容减至最小, 测试电缆引
线的中心导体应维护尽可能短, 测量接头的屏蔽与电缆中心导体互联, 以降低对地杂散电容的影响。
4.3 4端子法
设置独立的电压检测电缆, 以消除由于测试电缆串联阻抗所引起的电压降和接触电阻的影响, 是一种减少低阻抗测试误差的方法。 但需要尽量考虑由于电缆之间
的互感(M)所产生的影响, 增加外屏蔽。外屏蔽导体起测量信号的返回路径作用,相同电流既流过中心导体又流过外屏蔽导体(以相反方向)。所以在导体周围未产生外部磁场(由内部电流和外部电流产生的磁场彼此完全抵消)。因此,消除了电缆之间的互感(M)造成的误差。连接如图:
4.4 6端子法
对于交流阻抗的测量与直流不同,其特点是不会受到温差电动势的影响。但是,由于电流电缆与电压电缆之间的电磁感应,测量的频率越高,要想测量低阻抗就越困难。对于这个问题,可以利用电缆的屏蔽层,使电流去路和归路相互重叠,以抑制磁通量的产生,由此来减少由于电磁感应所引起的残留阻抗,抵制电磁感应的影响。对电流电压变换部分进行控制,由此使试样端(Lp)的电压接近于零。即使Lc端子对上的电压也接近于零。连接如图:

网友:
    器件工程师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