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大师知道Pads Layout中怎样添加Logo

楼主(2022-02-11):
有哪位大师知道pads  Layout中怎样添加Logo或者用什么软件处理下,谢谢了!!!!

网友:
有两种方法:
一.在PADS Layout的丝印层中添加中文或者图标(logo),通常的做法如下:
1,把你要加的LOGO转为黑白色彩的图象
2,运行BMP2ASC程序,把你的LOGO的图象格式有.bmp转化为.asc 3,在power pcb的文件中,import .asc文件就可以看到你的logo

二.用wintopo打开图片,然后选择矢量化->精确矢量化->在交差点处延伸。
接着矢量文件另存为*.dxf格式的文件。
在PADS layout中导入,会弹出对话框选择available的layer,选择silkscreen top和bottom,然后点OK。
这样就出现在PCB中了,全部选中,右键combine,然后save to library。
呵呵,
以后的PCB板都可以调用啦(选择Drafting Toolbar里面的From Library即可)。

网友:
可以用 Algolab PtVecotor   格式的转换为 .dxf 然后点击Import DXF file  可导入当前设计pcb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