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穴型半导体如何产生霍尔效应?

楼主(2022-02-11):
    霍尔效应是载流子受洛仑兹力产生的。但空穴如果是硅原子的话,即使受到洛仑兹力也不会运动,那么空穴如何运动。电子运动方向应该和空穴相同,到底是谁运动?
在电流中,正负电荷受洛仑兹力方向相同。
    但在霍尔效应中,N型半导体和P型半导体产生的霍尔电压方向相反。若果都是电子受洛仑兹力,为什么霍尔电压方向相反。

网友:
    磁场造成导体中自由电子运动,使导体两端产生电势差,设产生的场强为E,则当Bqv=qE时电子不再偏转。

网友:
    看了你的叙述,发现你搞错了空穴的意义,这空穴不是指化学中晶体里原子的空缺,而是指没有电子的电子轨道。比如原子A的一个电子跳到原子B的空轨道上去了,那么原子A便出现了一个空轨道,而原子B的空轨道消失了,所以我们可以说电子从A到B,也可以说空穴从B到A,这两种说法是等效的。现在楼主明白了吧,电子运动方向和空穴是正好相反的,其实本质上受洛伦兹力作用的还是电子,只不过我们可以把空穴想像成是正电荷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