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的PCB布板规则

楼主(2022-02-11):
    1. 我们要注意贴片器件(电阻电容)与芯片和其余器件的很小距离芯片:

        一般我们定义分立器件和IC芯片的距离0.5~0.7mm,特殊的地方可能因为夹具配置的不同而改变

        2. 对于分立直插的器件

        一般的电阻如果为分立直插的比贴片的距离略大一般在1~3mm之间。注意保持足够的间距(因为加工的麻烦,所以直插的基本不会用)

        3. 对于IC的去耦电容的摆放

        每个IC的电源端口附近都需要摆放去耦电容,且位置尽可能靠近IC的电源口,当一个芯片有多个电源口的时候,每个口都要布置去耦电容。

        4. 在边沿附近的分立器件

        由于一般都是用拼板来做PCB,因此在边沿附近的器件需要符合两个条件,第yi就是与切割方向平行(使器件的应力均匀),第二就是在一定距离之内不能布置器件(防止板子切割的时候损坏元器件)

        5. 如果相邻的焊盘需要相连,首先确认在外面进行连接,防止连成一团造成桥接,同时注意此时的铜线的宽度。

        6. 焊盘如果在铺通区域内需要考虑热焊盘(必须能够承载足够的电流),如果引线比直插器件的焊盘小的话需要加泪滴(角度小于45度),同样适用于直插连接器的引脚。

        7.元件焊盘两边的引线宽度要一致,如果时间焊盘和电极大小有差距,要注意是否会出现短路的现象,很后要注意保留未使用引脚的焊盘,并且正确接地或者接电源。

        8. 注意通孔很好不要打在焊盘上。

        9.另外就是要注意的是引线不能和板边过近,也不允许在板边铺铜(包括定位孔附近区域)

        10. 大电容:首先要考虑电容的环境温度是否符合要求,其次要使电容尽可能的远离发热区域

        就很后一点补充一个惨剧,就是我们采用贴片的电容,且布置在靠近热源的地方,在工作中由于抖动和附近较热的情况,导致工作时电容的焊点粘着力不够,导致电容脱落的惨剧发生,大家务必慎重!

网友:
    总结的很到位,学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