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单片机之间怎么通信?

楼主(2022-02-11):
    单片机与单片机之间怎么通信?

网友:
    1、单片机的通信有串行通信和并行通信。串行通信分为同步和异步两种。同步通信波特率高,异步要低很多。
2、虽然如此,单片机使用最多的还是异步通信。
3、距离近时,直接将两单片机的TXD与RXD连接,自己根据需要编写协议,根据协议写好程序。
4、一边发送、一边接收,这就实现了单片机通信。
    5、距离远时,需要加入电平转换模块,将单片机的TTL电平进行转换

网友:
    单片机的p3.0RXD/p3.1TXD口,俩单片机是通过RXD、TXD交叉相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