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nsys中joints是怎么用的

楼主(2022-02-11):
ansys中joints是怎么用的,看了好久没看明白

网友:
sections是表示梁单元的截面信息。joints是表示接头处的连接信息。一般而言,joints不需要定义,特殊单元的情况下才需要定义,你应该先说明你采用的是哪一种单元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