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音箱底噪分析

楼主(2022-02-11):
    最近在开发一款小音箱,功能其实非常简单,蓝牙连接+功放,功率约2.5W左右,蓝牙主控用的是AC6969D, 功放用的是HT, 经测试,功放部份电路的底噪还是比较低的,能达到设计要求,但是连上蓝牙后,音量调到最低,底噪非常明显,能听到很明显的干扰音. 起初怀疑是PCB走线的原因,经过改板及验证没有任何改善. 外围硬件电路排查没有发现问题. 目前处于僵滞状态. 下一步要排查AC6969D内部的资源配置有软件的设置. 因为JL的芯片也曾经用过,没有发现明显底噪. 继续深入挖掘真正原因.

网友:
    应该是干扰问题,蓝牙比较容易受到干扰的

网友:
    有可能是干扰问题,蓝牙容易受到干扰

网友:
    要分二步走,1.先确定杰理的EVK板接你的功放,芯片输出是否有底噪,如果没有就给功放分地

网友:
    可以把滤波的部分电路放上来看看吗?音频滤波上是否挂了LC滤波或者π型滤波?我之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调整滤波参数解决的,滤波电路做的不匹配,会把固定频率的噪音放大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2022-04-02):
    问题解决了,还是PCB布局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