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读写器用嵌入式设计技术包括哪些接口?

楼主(2022-02-11):
    RFID读写器用嵌入式设计技术包括哪些接口?

网友:
    RFID读写器一般有USB RS232 RS485 韦根 TCP/IP 蓝牙 GPRS等数据接口与主机连接 不同的接口对应不同的应用 比如USB适合办公室用 像高频的YX7036USB和超高频的YXUK8就是典型的代表 RS232适合近距离的工业场合用(现在的电脑很多都不带RS232接口了), 像高频的YX9091T在工业自动化 图书自助借还机等设备上有大量的应用 RS485适合远距离的总线方式(最远2000米) 一般用在工业自动化比较多 像YX1861在产线的应用 TCP/IP适合于更远距离或者要组网的场合 蓝牙适合在不方便布线的近距离传输数据场合中应用 像叉车改装上可以用蓝牙接口的UR62

网友:
    485接口必须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