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调用.il文件不成功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2-11):
    请大佬们支招
    allegro.ilinit中编辑如下:
    (setskillPath"C:/Users/beiyong1/AppData/Roaming/SPB_Data/pcbenv/otherskill")
    (load"GatherSymbols.il")
    在菜单中点击GatherSymbols子菜单后,命令窗口Command not found: GatherSymbols

    请问是哪里没设置好,求解!

网友A:
    load"GatherSymbols.il" 是加载了文件  之后还要加上调用命令(也就是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ad"GatherSymbols.il" 是加载了文件  之后还要加上调用命令(也就是密码)

    还有密码吗?本人小白,还请多指教几句,多谢!

网友B:
    1、中间要加空格。
    2、你用的括号是中文括号,要改成英文的。
    3、看il有没有密码,双击如果可以看到不是乱码就不需要密码。

    1. (setskillPath "C:/Users/beiyong1/AppData/Roaming/SPB_Data/pcbenv/otherskill")
    2. (load "GatherSymbols.il")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密码吗?本人小白,还请多指教几句,多谢!

    一般格式都是loadi("./Auto_Create_Match_Group.il","dzkcool") ,后面引号内是调用命令,也就是在allegro命令框里面输入的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中间要加空格。
    2、你用的括号是中文括号,要改成英文的。
    3、看il有没有密码,双击如果可以看到不是 ...

    感谢这么详细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格式都是loadi("./Auto_Create_Match_Group.il","dzkcool") ,后面引号内是调用命令,也就是在allegr ...

    好的,我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