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具检验标准与方法

楼主(2022-02-11):
一、LED灯具外观检验

1. 外观要求∶距灯具约0.5米,目测外壳、灯罩等部分,应无变形、无划伤、磨损、掉漆、污物。插针无变形;晃动灯管无松动、异响。

2. 尺寸要求∶外形尺寸应符合图纸要求。

3. 材料要求∶灯具各部的使用材料及其结构设计符合图纸要求。

4. 装配要求∶灯具表面各紧固螺钉应拧紧,无漏装现象,边缘应无毛刺和锐边,各连接应牢固无松动。

二、LED灯具性能要求

1.LED灯具需要良好的散热系统,保证LED灯具在正常环境下工作时,铝基电路板温度不得超过65℃。

2. LED灯具应具有过温保护功能。

3. LED灯具具有控制电路异常保护,LED灯具必须设置有3C或UL或VDE认证的熔断装置,以作为电路异常时过流保护。

4. LED灯具应具有抗LED异常工作能力,即LED灯具中,每个LED串联组由独立的恒流愿电力驱动,该恒流电路应保证有LED击穿短路异常情况下能安全运行,并且电流稳定。

5. LED灯具应具有防潮、排潮呼吸功能,LED灯具内部电路板须作防潮处理,灯具须有防水透气的呼吸器,保证灯具内部万一受潮后仍能稳定工作,并且靠自身工作产生的热量将水汽排除。

6. LED灯具总向下通量与灯具耗能比≥56LM/W。

三、LED灯具现场测试

1. 开关次数试验

LED灯具在施加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的电源下,以60秒点灯、60 秒关灯条件下,通过5000次开关试验后,日光灯仍能正常开启工作。

2. 耐久性试验

温度为60℃±3℃,最大相对湿度为60%的无对流风的环境中,对LED灯具施加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的电源后持续工作360 小时,其光通量不低于初始光通量的85%。

3. 过压保护

输入端过压保护,即当输入电压是额定值的1.2倍时,过压保护装置应动作;当电压恢复正常时,LED灯具也恢复正常工作。

4. 高低温工作试验

试验温度在-25℃及+40℃,试验时间各为96±2小时。

-高温试验

将处于室温的试验样品,在不包装、通电的状态下放入试验箱,然后将试验箱温度调控到规定的(40±3)℃。在此温度下,试验样品在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下通电保持96小时,持续时间应从温度达到稳定时算起。切断试验箱电源,试验样品从箱中取出,在室温下恢复2小时

-低温工作试验

将处于室温的试验样品,在不包装、通电的状态下放入试验箱,然后将试验箱温度调控到规定的(-25±3)℃。在此温度下,试验样品在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下通电保持96小时,持续时间应从温度达到稳定时算起。切断试验箱电源,试验样品从箱中取出,在室温下恢复2小时。

试验结果判断

用目视检查,LED灯外观和结构在试验前和试验后应无明显变化,其最后检测的平均照度应不低于初始检测的平均照度的95%,照度分布图的矩形面积与初始检测的偏差不超过10%,矩形的任意一边的长度或宽度与初始检测的偏差不超过5%,矩形长宽的夹角与初始检测的不超过5度。

5. 自由跌落试验

试验样品带完整包装、不通电,从2米高度上自由跌落8次,即从4个不同的方向,每个方向各跌落两次。

试验后检查受试设备应无损坏和紧固件松动脱落现象,通电设备功能正常

6. 积分球测试

-光通量(luminous flux)指人眼所能感觉到的辐射功率,它等于单位时间内某一波段的辐射能量和该波段的相对视见率的乘积。以符号Φ(或Φr)表示。光通量的单位是lm(流明)

a. 光通量是每单位时间到达、离开或通过曲面的光强度。

b. 光通量是灯泡发出亮光的比率。

-显色指数(Ra)

ra是显色指数。为了对光源的显色性进行定量的评价,引入显色指数的概念。以标准光源为准,将其显色指数定为100,其余光源的显色指数均低于100。物体在太阳光和白炽灯的照射下,显示出它真实的颜色,但当物体在非连续光谱的气体放电灯的照射下,颜色就会有不同程度的失真。我们把光源对物体真实颜色的呈现程度称为光源的显色性。取15种常见颜色的显色指数的平均值,记为Re。

-色温:是表示光线中包含颜色成分的一个计量单位。从理论上说,黑体温度指绝对黑体

从绝对零度(-273℃)开始加温后所呈现的颜色。黑体在受热后,逐渐由黑变红,转黄,发白,最后发出蓝色光。当加热到一定的温度,黑体发出的光所含的光谱成分,就称为一温度下的色温,计量单位为“K”(开尔文)。

如果某一光源发出的光,与某一温度下黑体发出的光所含的光谱成分相同,就称为某K色温。如100W灯泡发出的光的颜色,与绝对黑体在2527℃时的颜色相同,那么这只灯泡发出的光的色温就是:(2527+273)K=2800K。

四、LED灯具包装检验

1.纸质要对,所用包装须保证通过跌落测试。

2.外包装印刷内容不得有误,含正、侧唛、订单号、凈重、毛重、机种号、材质、箱号、机形图、产地、公司名称、地址、易碎标、方向标、防潮标;印刷字体颜色要对,字迹,图案清楚,不得有重影现象。整批应符合色板颜色,整批不得有明显的色差。

3.尺寸要对<长*宽*高>误差±1/4英寸,压线要对,不可有合不拢现象,确保材质准确。

4.计算机条形码要符合要求且清楚,扫描要OK。

五、灯具检测设备

Delta德尔塔仪器专注于研发设计、制造LED灯具、照明电器、电子电器安全安规性能及非标定制类检测设备系列产品应用于各种家用电器(IEC/EN 60335系列, GB4706.1系列,UL60335系列);信息技术类设备(IEC/EN60950-1, UL60950, GB4943.1),音频/视频及类似设备(IEC/EN60065, GB8898,UL60065);灯具(IEC/EN 60598系列 GB7000.1系列,UL1598);灯的控制器(整流器)(IEC/EN 61347系列, GB 19510系列,UL8750); 医用电器设备(IEC/EN 60601系列,GB 9706.1系列,UL1993)进行功率测试,电气强度测试,发热试验,绝缘电阻测试,泄漏电流测试,标签测试,冲击测试,电源线测试,扭力测试,推拉力测试,电气连接和机械固定,防电击保护测试,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防火阻燃测试,放电测试,保护装置测试,稳定性测试,可接触性测试,开关测试,异常操作和故障条件测试,潮湿处理,接地电阻测试,外壳防护测试等测试项目的检测设备的提供。设备满足IEC60598-1:2014以及GB7000.1-2015的整套灯具安全安规、寿命性能等测试仪器设备,是苏州UL美华实验室(苏州灯具实验室)、广州威凯检测(嘉兴威凯实验室)、广电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安规灯具实验室)、深圳倍科实验室、广州新东方实验室、国家LED灯具检验中心(东莞)、深圳计量院(灯具实验室)等多家权威检测认证机构的设备供应商!同时承接专业检测机构、产品生产厂家的实验室系统集成工程(实验室建设交钥匙工程)。

灯具调节装置试验机

灯具防风罩

地埋灯抗扭矩试验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