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板功耗?

楼主(2022-02-11):
      请求各位大佬个问题,就是在设计单板时,是如何估算整个单板的功耗,从而进行电源的选型呢?

网友A:
    每个模块都有功耗,计算最大的功耗,选大于最大1.5倍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模块都有功耗,计算最大的功耗,选大于最大1.5倍的芯片

模块的外围电路部分就不用去估算了,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