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中可以取整吗??如何进行?

楼主(2022-02-12):
    FPGA 中可以取整吗??如何进行?

网友:
    FPGA,只是一个逻辑电路的实现平台,具有什么功能,要看它运行什么逻辑电路。逻辑电路若有取整功能,就能取整,否则就不行。

网友:
    fpga中你可以通过移位<<、>> 操作实现对浮点数的处理
    比如2.3可以这样表示:
    2+(1>>2)+((1>>4)/5)*4
其中1>>2表示1/4=0.25;
(1>>4)=1/16=0.0625;
    0.0625/5*4=0.05;
    那么,按你的意思四舍五入,只需将输入的数据左移一位(*2),判断生成的新数据的最低位是否为1,是1则取(原始数据+1);是0则取(原始数据)即可
希望对你有帮助,这个我也没有试过,你可以编程实验一下!!
    2. 如果你的问题是一个大项目的一部分,且有大量的浮点数运算的话,我建议你使用fpga中的sopc(NIOS内核),通过在sopc builder中搭建系统,可以使用c语言编写嵌入式算法实现,至于c语言的取整运算等对浮点数的处理,我想我也没必要再细说了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