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有哪些功率因素校正芯片?

楼主(2022-02-12):
设计一个开关电源,要求有功率因素校正,可是我查过资料,无源功率校正电路的功率因素只有0.6-0.7,有源的高达0.8以上,就是不知道用什么IC。比如我用TOP249设计一个150W,输出 12V,12.5A的反激式开关电源,功率因素>0.8, TOP249是没有功率校正的一款芯片,那么,用什么可以进行功率因素校正?
  如果用集成的PWM和PFC控制芯片,有哪款集成芯片合适?

网友:
fairchild用的比较多,如果功率不大可以用集成功率mos管的pfc芯片,
网上搜索下看看。有很多,搜pfc选型

网友:
查查多级共射放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