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一个常闭开关变成点动开关来打开电脑?

楼主(2022-02-12):
我用网络发了一个常闭开关信号给我的硬件,然后什么转换成点动开关接电脑开机接口。因为电脑常闭会关机。大家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收到信号就执行,同时延时固定时间后释放。

网友:
用继电器加单片机不行吗

网友:
用单片机控制一个模拟开关芯片,比如CD4051,来控制开关机。 顺着机箱电源开关,找到连接主板的插口,从那引出2根线头给CD4051.    CD4051输出一个简短的电压信号给主板就是开机, 输出3秒以上电压应该就是强制关机。

网友:
可以设计将输出控制的高电平信号分两路,一路经三极管反向后送异或门的A脚,另一路通过三极管延时电路反向后送异或门的B脚,平时AB脚都上拉高电平,异或门输出低电平继电器不吸合。有控制信号时直通信号使A脚拉低,B脚由于延时还处于高电平,异或门输出高电平,继电器吸合电脑开机。延时时间到后B脚拉低,AB两脚相同拉低,输出变低电平,继电器断开。时间长短取决于延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