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地平面的隔离度是不是无穷大?

楼主(2022-02-12):
完整地平面的隔离度是不是无穷大?
EDA365原创     作者:何平华老师

问题来源
射频PCB布线一般都是一字型长蛇,这条长蛇上没有任何过孔,没有信号过孔或接地过孔,于是下图红色箭头所示的射频布线,其正下方的所有布线层都是完美的布线通道:
工程师犹豫不决:正下方的数字或控制信号的布线是否会干扰到表面层的射频信号?或者说正下方的完整地平面的隔离度究竟是不是无穷大?
有问题?海飞丝!
HFSS能仿真出三维结构形成的无源网络的S参数,从S参数里面能找出隔离度等指标。
但是,对初学者来说有个知识盲点:HFSS是专门用于仿真高频电磁波的,所以在仿真导体时,会默认导体内部电磁场为零,尤其是PCB地平面这样的薄导体,能显著减少剖分网格数量,提高仿真速度。
导体内部电磁场为零?只有超导体才能实现!——只有超导体材料的法拉弟笼才能实现无穷大的隔离度(无穷大的屏蔽效果)。
所以HFSS在仿真铜材料的地平面隔离度时,有个选项要勾上:
意思是铜材料的地平面内部也做网格剖分并求解。
建一个如下图所示的3层板模型(一般不存在奇数层PCB):顶层微带线---地平面---底层微带线。
建模时空气盒与PCB面积相等,杜绝了板边电磁波的串扰。

仿真结果
0.5 OZ厚的地平面隔离度优于80dB
1 OZ厚的地平面隔离度优于90dB
要在求较高的场合,这么大的隔离度还是不太保险的,例如数字信号线有很强的干扰,而射频信号线是刚从天线接收到的弱信号。
用双层1OZ地平面隔离呢?下图就是双层地平面的仿真结果:
双层1OZ地平面的隔离度一下子提高到150dB,基本上能满足所有场合了。
疑问
完整地平面的隔离度是如何产生的?是因为地平面上的共地回流产生的。
下图是顶层微带线---GND---底层微带线构成的3PCB横截面趋肤效应的电流密度分布,两微带线在地平面上的回流路径有重叠部分。GND铜越厚,则重叠部分越少。
      可以想象到:如果是顶层微带线---GND---GND---底层微带线的4层PCB,有双层地平面隔离,那么隔离度会大幅度提高:因为两微带线的回流路径都在自身的参考GND上,两个回流路径被GND之间的介质天然隔离了。

出品|EDA365
作者|何平华老师

注:本文为EDA365电子论坛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网友:
我觉得应该不是无穷大的‘’

网友(2023-01-16):
    无穷都是理想化的状态,实际是达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