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3可以像PROTEL一样直接在元件焊盘上显示网络吗?

楼主(2022-02-12):
pads9.3可以像protel一样直接在元件焊盘上显示网络吗?

网友:
PADS9.2及以上版本都可以在走线、焊盘、过孔上显示网络名

网友:
setup-->display colors-->勾选右边的 Pin Num. 和 Net Name的颜色显示,再勾选最下方的 show net name on  选项 --> OK

网友:
9.2的才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