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我的ansys为什么不能打开?错误提示是

楼主(2022-02-12):
Another ansys job with the same job name (file) is already running
in this directory or the fileLock file has not been deleted
fFrom an abnormally terminated ansys run.To disable this check
set the ansys-lock environment variable to OFF.

网友:
观察当前工作目录下是否存在文件:jobname.lock
删除试试。

网友:
方法1:在 ANSYS 中的 ANSYS Product Launcher 进入软件,在File Managerment选项卡中修改目标文件路径和文件名(最好不要有中文字符);
方法2:  在出现上述提示的DOS操作窗口中,输入N,也就是忽略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