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振荡器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2-02-12):
晶体振荡器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大家都知道交流电和直流电吧,要把交流电变成直流电的话,你 会用到整流滤波电路,或是开关电源;要是把直流电变成交流电呢,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在这里就可以用一个振荡电路,将直流电 晶体振荡器就会产生交流电。这晶体振荡器不 外信号激励、自身就可以将直流电能转化为交流电能的装置。这样的装置或说是一种电路就可以称为“晶体振荡器”。

网友:
      晶体振荡器的具体用途:
1、通用晶体振荡器,用于各种电路中,产生振荡频率。
2、时钟脉冲用石英晶体谐振器,与其它元件配合产生标准脉冲信号,广泛用于数字电路中;
3、微处理器用石英晶体谐振器;
4、CTVVTR用石英晶体谐振器;
    5、钟表用石英晶体振荡器。

网友:
    晶体振荡器的作用可以把直流变成交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