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FPC座子是不是不能使用助焊膏?

楼主(2022-02-12):
就是黄色那个助焊膏,不是过回流炉那种灰色焊膏?还有,是不是不可以用洗板水洗FPC座子?昨天我用助焊膏焊接FPC座子,然后又用洗板水洗软排线金手指,结果今天一看金手指掉了很多!

网友:
金手指都掉了,你说能不能?

网友:
实在拖不开,阻焊膏可以少量使用,但不能过多,因为多了会渗透到座子里面造成接触不良;一定不能使用洗板水洗那座子,切记!

网友:
可以用,我们公司生产的都在用,基本不影响差分线通讯,但是要注意焊锡膏质量,用的时候少量

网友:
阻焊膏可以使用,就是不能太多,洗板水是不建议用的,他会是接触的点氧化,会出现接触不良现象

网友:
可以用啊,金手指会掉你得找其他原因了,正常这么操作不会掉的

网友:
    阻焊膏可以使用,洗板水是不建议用。

网友:
    阻焊膏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