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am350主要打开gerber文件后,主要查看什么,怎么看gerber文件有没有问题?

楼主(2022-02-12):
用cam350主要打开gerber文件后,主要查看什么,怎么看gerber文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主要看Gerber资料是全齐全、是否有异形D码、比例是否正确、是否有串D码、是否漏PAD及线路、开窗、钻孔大小是否正确、是否多或少钻孔、钻孔位置是否正确、客户设计是否满足本厂生产能力要求、是否适合量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