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MATLAB计算不规则图形面积

楼主(2022-02-12):
如何用matlab计算不规则图形面积,要有具体的过程和编程语句,知道的帮个忙,谢了.

网友:
最简单的思路:先转成灰度图,然后转成二值图像,然后利用黑色/总像素的比值乘以图像的总面积,得到图形的面积。

如果想做的细,其中的任何一个步骤都会很精致,尤其是二值化,算法有很多种,需要结合实际情况选择合用的算法,或者编写程序根据图像特征自动选择算法。再麻烦一点的话,彩色图像的色彩分割本身就是一个硕士课题了。

网友:
黑色/总像素的比值乘以图像的总面积,得到图形的面积的方法可以行得通。
a=imread(‘ 路径:\\文件名’);
sum=0;
for i=1:size(a,1)  %图像的行数
for j=1:size(a,2)  %图像的列数
if a(i,j)>=threshhold %阈值threshhold,大于是白色亮的部分
sum=sum+1;
end
end
end
S=总面积*sum/(size(a,1)*size(a,2)) *总面积可以使用格尺量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