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选型基本原则有什么?

楼主(2022-02-12):
元器件选型基本原则有什么?

网友:
普遍性原则:所选的元器件要是被广泛使用验证过的,尽量少使用冷门、偏门芯片,减少开发风险。

网友:
在功能、性能、使用率都相近的情况下,尽量选择价格比较好的元器件,降低成本。

网友:
尽量选择容易买到、供货周期短的元器件。

网友:
尽量选择pin to pin兼容芯片品牌比较多的元器件

网友:
尽量选择以前老产品用过的元器件

网友:
尽量用上元器件的全部功能和管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