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腾柱电路工作原理是什么?图腾柱工作原理分析

楼主(2022-02-12):
相信很多人在生活中见到过很多种电路,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图腾柱电路。那么本文今天的主题就围绕图腾柱电路工作原理详细的说说。

一、图腾柱电路是什么

说到图腾柱我们很多人都会联想到华表上的图腾。但是此图腾非比图腾,我们今天所说的图腾柱是上下都各有一个晶体管,上面的我们称之为NPN,用来连接正电源;下面的PNP则是来连接负电源的。两极接到一起,接输入,上管的和下管的接到一起,接输出。用来匹配电压,或者提高口IO的驱动能力。

二、图腾柱工作原理分析

图腾柱主要是用来提升电流驱动能力的,那么工作原理也就在于能否迅速的完成门级电荷的充电或者放电。

左边一个输入驱动信号Drv_b(驱动能力很弱)通过一个图腾柱输出电路,从三极管的发射极公共端出来得到驱动能力(带载能力)大大增强的信号Drv_g;从能量的角度来讲,弱能量信号Drv_b通过Qn和Qp的作用,从Vcc取电(获取能量),从而变成了携带高能量的Drv_g信号;在这个能量传递的过程中,Qn和Qp分别交替工作在截至和饱和状态。

接下来我们就以上图进行电路具体分析,图腾柱的放大电路一般是由两个三极管组合而成,上官为PNP型号的三极管,这种类型的三极管集电极能够接变压器实现辅助绕组供电输出端。与R7相连,与芯片共用同一VCC,供电电压为20V,该电路从直流角度看是串联的,两对管共射联接处为输出端,本电路结构类似于乙类推挽功率放大器OCL。

简单来说图腾柱的工作原理的逻辑就是高电平输入,上管导通下管截止输出高电平;低电平输入,下管导通上管截止,输出低电平;当电路逻辑的上下两管均截止时,则输出为高阻态。这种电路我们在开关电源电路中,通常称之为半桥。

那么本文关于图腾柱工作原理的分析就到这里了,相信大伙看完对图腾柱也会更加熟悉了。

网友:
    图腾柱主要是用来提升电流驱动能力的。

网友:
    图腾柱是指上下只有一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