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三极管的功耗比MOS管大

楼主(2022-02-12):
为什么说三极管的功耗比MOS管大?从哪些方面说明

网友:
mos管(场效应管)的导通压降下,导通电阻小,栅极驱动不需要电流,损耗小,驱动电路简单,自带保护二极管,热阻特性好,适合大功率并联,缺点开关速度不高,比较昂贵。
三极管开关速度高,大型三极管的ic可以做的很大,缺点损耗大,基极驱动电流大,驱动复杂。

网友:
场效应管是电压控制型器件,靠栅源之间的电压变化来控制漏极电流的变化,放大作用以跨导来体现;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型器件,靠基极电流的变化来控制集电极电流的变化,放大作用由电流放大倍数来体现。

网友:
场效应管放大电路分为共源、共漏、共栅极三种组态。在分析三种组态时,可与双极型三极管的共射、共集、共基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