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怎样用ADS仿真噪声系数

楼主(2022-02-12):
    怎样用ADS仿真噪声系数) L# m: H2 b: e

网友:
    在低频电路中,元器件的尺寸相对于信号的波长而言可以忽略(通常小于波长的1/10),这种情况下的电路被称为节点(Lump)电路,此时可以采用常规的电压、电流定律来进行电路计算。

网友:
    在高频/微波电路中,由于波长较短,组件的尺寸就无法再被视为一个节点,某一瞬间组件上所分布的电压、电流会不一致。因此基本的电路理论不再适用,而 必须采用电磁场理论中的反射及传输模式来分析电路。元器件内部电磁波的进行波与反射波的干涉使电压和电流失去了一致性,电压电流比为稳定状态的固有特性也 不再适用,取而代之的是“分布参数”的特性阻抗观念,此时的电路以电磁波传送与反射为基础要素,即反射系数、衰减系数、传送的延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