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原理图已经画好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封装?求助!

楼主(2022-02-12):
老师布置了一个作业,嗯大概就是画一个原理图,然后在把他封装,我原理图已经画好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封装?有知道怎摸么吗?求助

网友:
需要给每个元器件添加封装,Altium不自带的封装,可以从网上下载一些通用封装,电容电阻等等,然后从Altium中安装,一些特殊的封装就需要自己画了

网友:
一般情况,你首先应该建立你所使用元件的原理图封装库,这些元件封装有些可以在系统给出的库直接调出,但特殊的需要自己根据DATASHEET,根据脚位功能自建,PCB封装也一样,常规的原件如电阻电容,可以直接在库中调取,但特殊的需要自己设计,

网友:
    自己画封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