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有弥勒电容,如果关断速度够快是不是MOS管的关断损耗都算软关闭,损...

楼主(2022-02-12):
mos管开通损耗只要不是软开关,一般都是比较大的。假如开关频率80KHZ开关电源中,由于有弥勒电容,如果关断速度够快是不是MOS管的关断损耗都算软关闭,损耗接近0?另外开通和关闭损耗的比例是多少。请大神赐教,越详细越好。

网友:
要实现软开关,电路中要引入谐振,否则MOS管的结电容消耗能量产生了热。

网友:
是移相全桥的,有谐振。只是MOS管输出电容只有450PF,超前臂关断时DS有较大电流,所以我觉得只依靠结电容的导通时间不足以实现软关断。变压器初级有130V/14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