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有没有办法降低降压式DC-DC的辐射干扰

楼主(2022-02-12):
    有没有办法降低降压式DC-DC的辐射干扰,求各位大神帮忙

网友:
    用低EMI转换芯片

网友:
    用屏蔽电感,然后再用个屏蔽罩把这个电源部分都屏蔽住,然后再灌上导热胶。

楼主:
    电路上有没有办法 比如再电感的位置  加个阻容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