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路设计问题,关于电阻串电容作用?

楼主(2022-02-12):
求助各位大佬,CAN总线设计电路中输出差分信号,其中电阻串电容作用是什么呢?电阻作用好像是阻抗匹配,串联电容接地是为什么呢?万分感谢您的解答和建议!

网友:
简单的原理,是高频旁路作用,以为输出阻抗其实是含高频成份的,那就只有输出部位高频信号进行电容旁路,就可以抑制高频至下一级了。

网友:
实际没有见到过这种接线方式

网友:
CAN的测试指标里,有最小负载电容和最大电容负载的标准。这个电容是在指标不合格的情况进行微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