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在通信行业中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2-02-12):
    FPGA在通信行业中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它就是一种半成品电路模板,适合用基本硬件语言编辑布局。
    目前以硬件描述语言(Verilog 或 VHDL)描述的逻辑电路,可以利用逻辑综合和布线工具软件,快速地烧录至 FPGA 上进行测试。它可以快速成品,而且其内部逻辑可以被设计者反复修改,从而改正程序中的错误。因此在一些技术更新比较快的行业,FPGA几乎是电子系统中的必要部件,因为在大批量供货前,必须迅速抢占市场,这时FPGA方便灵活的优势就显得很重要。

网友:
    fpga只是个工具,适合高速并行处理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