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什么方法可以在不破坏的情况下测量电线里面的电流

楼主(2022-02-12):
    工控的一个信号线,里面正常情况有100ma左右电流,故障时无电流。
通过什么方案可以检测这根线里面的电流?只需要判断有没有电流就行。
    不能破坏被检测线。
需要制作一个检测模块,放到线的旁边。

网友:
    测磁场呗,霍尔传感器、磁阻传感器、磁通门传感器

网友:
    定性测量的话在信号线旁边放一个老式指北针,上电瞬间看看指北针是否偏转;

网友:
    电流有点小。不知道指南针能不能测

网友:
    右手定则还是左手定则;然后磁场指南针

网友:
    霍尔传感器,你值得拥有!

网友:
    磁阻传感器

网友:
    AC/DC Current Sensor CYCS-xnS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