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N最大电流2A?还是每路2A?

楼主(2022-02-12):
L298N说是最大48V 2A,是每路2A?还是总体2A?能不能驱动2台12V,20W的电机呢?

网友:
手册上已经指明,是指每路2A。电机运转起来后,问题不大。启动电流就大了,会超载的。

网友:
指的是每路两安电流,你可以计算一下你的电机电流,一般情况下负载达到 指定电流的1/2最为合适

网友:
这个感觉20W有些悬  如果是轻载或者空载是可以的 但是一旦额定负载时有些过电流

网友:
l298太坑了,玩点小马达还可以,大一点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