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怎么安装protel dxp2004?

楼主(2022-02-12):
win7系统怎么安装protel dxp2004?下载了一大堆,好多都不兼容,安装不了。

网友:
    还装这么低的版本,都出AD22了

网友:
    我也没有安装成功。。。期待。。。

网友:
    dxp有免安装版

网友:
    win7(64bit) 方法如下:
1、先通过WINDOWS UPDATA功能下载并安装english语言包;
2、按protel dxp 安装要求调整操作系统语言及地域状态后重新启动;在新的状态下安装protel dxp;
    3、安装成功后,再将操作系统调整为中文并重新启动;在中文状态下安装sp软件;
4、OK,您可以正常运行和使用protel dxp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