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信号放大器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2-02-12):
手机信号放大器工作原理是什么?哪家的手机信号放大器的稳定性比较好?

网友:
这个放大器工作原理,实际上就是让你的信号更稳定的,也就是说,增强了你的信号的,这种接收的能力相对来讲就会让你能搜索到更远一点的信号。

网友:
用前向天线(施主天线)将基站的下行信号接收进直放机,通过低噪放大器将有用信号放大,抑制信号中的噪声信号,提高信噪比(S/N);再经下变频至中频信号,经滤波器滤波,中频放大,再移频上变频至射频,经功率放大器放大,由后向天线(重发天线)发射到移动台;同时利用后向天线接收移动台上行信号,沿相反的路径由上行放大链路处理:即经过低噪放大器、下变频器、滤波器、中放、上变频器、功率放大器再发射到基站。从而达到基站与移动台的双向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