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CB孔破的原因及其分析

楼主(2022-02-12):
求PCB孔破的原因及其分析

网友:
什么工艺的!一般湿膜的应该是油墨入孔!可以查一下涂布或丝印有没有进孔现象,显影机药水和各压力是否正常!干膜孔破不会是这种现象!

网友:
你要讲一下你的生产工艺流程,是正片还是负片?

网友:
估计是pcb工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