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NSYS中各种材料属性分配到不同的体积里

楼主(2022-02-12):
在 Meshing/Mesh Attributes/Picked 中,对2个体积分配了2种不同的材料后,然后对再点第一个体积分配的材料参数检查,发现是第二个体积的材料参数,说明它是整体改变的,没有单独分配啊。

网友:
你是怎么检查材料参数的,我感觉你的描述是参数检查不正确。应该plotctrls——numbering把里面的no number改为element type number,点确定。然后plot ——element。这样你就可以看到你的模型的材料参数标号了。然后进行检查,就可以确定有没有正确分配材料。

网友:
先meshing attribute里选第一个defult····,然后选中你要分配的材料单元序号和参数号,接着,对需要赋予这个单元的模型进行网格划分,画好了这个,然后再次进入第一步选材料参数序号,再次给需要的模型划分网格,这样子两步直接一起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