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技术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2-02-12):
    RFID技术工作原理是什么?它是怎样工作的?6 E, N" u* q6 {2 `! p

网友:
    RFID工作原理:标签进入磁场后,如果接收到阅读器发出的特殊射频信号时,就能凭借感应电流所获得的能量发送出存储在芯片中的产品信息(即Passive Tag,无源标签或被动标签),或者主动发送某一频率的信号(即Active Tag,有源标签或主动标签),阅读器读取信息并解码后,送至中央信息系统进行有关数据处理。

网友:
    射频识别技术是一项利用射频信号通过空间耦合(交变磁场或电磁场)实现无接触信息传递并通过所传递的信息达到识别目的的技术。

网友:
    RFID系统的基本工作原理是:标签进入读写器发射射频场后,将天线获得的感应电流经升压电路后作为芯片的电源,同时将带信息的感应电流通过射频前端电路变为数字信号送入逻辑控制电路进行处理,需要回复的信息则从标签存储器发出,经逻辑控制电路送回射频前端电路,最后通过天线发回读写器。

网友:
    看看大佬们,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