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最小系统”的组成及原理

楼主(2022-02-12):
    比如:单片机最小系统由什么构成
    ②如何与电脑通信(比如程序如何下载的,要的是原理,不是下载方法)
③那个串口驱动是怎么得到的(是自己写的么,如何写的呢)?

网友:
    ①单片机,电源,晶振,电容
②STC单片机下载比较方便,只用串口就行了
    ③串口不用人工驱动,只是单片机跟电脑间的电平转换,MAX232芯片可以完成

网友:
    1)单片机最小系统由晶振电路和复位电路组成;
    2)P3.0和P3.1 分别是RXD和TXD
3)已经开发好了,直接拿来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