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笔记》------如何减少电源纹波

楼主(2022-02-13):
    如何减少电源纹波的干扰?1、判断是DCDC还是LDO:DCDC有开关频率纹波、工频纹波、噪声等;LDO一般都在输出端堆电容。

    2、判断是哪一类纹波:开关频率纹波(在考虑电源效率的前提下提高开关频率,输出端堆滤波电容)、工频纹波(加大电解电容容量)、噪声(加整流二极管)。
3、与datasheet指标对比,看纹波参数是否一致。若不一致,看看是否可以通过调整PCB布局走线、外围电路加电容/二极管等方法改善。
    4、测量电源输入端跟电源输出端纹波,可以考虑从输入源头去改善纹波。
以上仅为个人经验及阅读总结,请各位同行多多指教,评论区留言讨论哈!

网友:
    很专业,很实用

网友:
    纹波的产生是由开关传递断续的能量引起的,从开关电源的内部设计来着手,可以提高开关管的频率,使每次传递的能量减小从而减小纹波,也可以增大传递能量的电感值L,使电流的突变峰值降低,从而减小纹波的波动幅度。
    从模块外部,尤其是在客户端,可以增加输出滤波电容来减小纹波,但不能无限加大电容,因为大多数开关电源模块有最大容性负载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