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最小系统是怎样工作的?

楼主(2022-02-14):
    单片机最小系统是怎样工作的?

网友:
    单片机的最小系统的意思就是要让单片机里面的程序运行,需要的最小配置。如果需要用IO口去驱动LED,写好程序就直接可以运行了。当然,如果需要去取得其他的东西,还需要其他的芯片支持。

网友:
    最小系统是PE系统,可用系统碟的PE启动,完成应急修复系统,也可把PE安装进系统,当应急时使用,启动时进入多系统启动界面时按向下方向键确定进入PE系统。

网友:
    单片机最小工作系统,就是指一个单片机芯片,两个电容+1个晶体振荡器接在单片机的晶振输入端、复位电阻(有的不需要)组成的基本单元电路,单片机内部有程序存储器、数据存储器,编写一些简单的应用程序烧入单片机芯片,在上述元件组成的电路通电,就可以实现一些应用。

网友:
    STM32的话可以参考他们的AN4488, 其实其他的单片机基本的也就是这些。这个里面主要写了这些:
    This application note is intended for system designers who require an overview of the
hardwar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board, with focus on features like
• power supply
    • package selection
    • clock management
    • reset control
• boot mode settings
    • debug manag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