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nsys 中怎么使用循环怎么用?

楼主(2022-02-14):
ansys 中怎么使用循环怎么用?

网友:
ansys 中循环:
1、命令流:
*DO,i,1,100
......(操作语句)
*ENDDO
2、举例:
*DO,I,1,5
......(操作语句)
*ENDDO
最后的1,表示每次增量为1,i从1变到5,每次增量为1。

网友:
*do,i(循环控制变量),1(变量初值),100(循环变量结束变量值),1(每次循环变量增加值)
循环内部命令流
*enddo(循环命令结束)

网友:
先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