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二极管有整流的作用?

楼主(2022-02-14):
    为什么二极管有整流的作用?

网友:
      因为二极管的p-n结里有一个内电场,平时它是处在动态平衡状态的.
当外加电压与内电场的方向相同时,内电场得到了增强,使电路中的电流更加难以逾越,承现出高电阻.这就是它的反向阻断
    当外加电压与内电场的方向相反时,内电场得到了削弱,打破了内部的动态平衡,使扩散运动继续进行,有较大的电流通过,这就是它的正向导通.结合上述二极管有单向导电性,利用它的单向导电性可以将交流整成直流,这就是二极管的整流作用.

网友:
    二极管半波整流电路实际上利用了二极管的单向导电特性。当输入电压处于交流电压的正半周时,二极管导通,输出电压vo=vi-vd。当输入电压处于交流电压的负半周时,二极管截止,输出电压vo=0。

网友:
    整流二极管就可以整流作用
    整流二极管主要用于各种低频半波整流电路,如需达到全波整流需连成整流桥使用。